[求助] 分别用matlab和cadence veriloga仿真二阶delta-sigma CIFF结构

楼主(2023-05-17):
用两个软件仿出来的结果十分近似,唯一的区别是matlab里SDNR会比cadence里fft得到的SNR小2.75dB左右,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初步猜想是不是两个软件里算法不一样的原因。然后之前搭过一个一阶的delta-sigma,当时两个软件仿出来的差异在0.1dB。 有无大佬解惑

网友A:
个人看法,cadence里面的结果我看着是滤波过得,他算SNR的时候会把全频段算进去。matlab这个波形应该是没有滤波,然后你应该填了带宽。他去算的时候会把高于带宽的噪声不算进去。所以cadence对比matlab多了高频段的噪声。肯定也和两个平台不同有关系

网友B:
可以看看具体算法,我记得sdtoolbox算的snr=sndr,virtuoso需注意噪声积分带宽,最好还是自己写一个算sn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cadence里面的结果我看着是滤波过得,他算SNR的时候会把全频段算进去。matlab这个波形应该是没有 ...

抱歉我没截图完整,我是假定有一个理想的低通滤波器,所以cadence里的SNR计算范围是在fb范围内的,我去看看两个软件SNR的算法细节,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具体算法,我记得sdtoolbox算的snr=sndr,virtuoso需注意噪声积分带宽,最好还是自己写一个算snr的 ...

感谢您的建议!我去尝试一下

楼主(2023-06-21):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具体算法,我记得sdtoolbox算的snr=sndr,virtuoso需注意噪声积分带宽,最好还是自己写一个算snr的 ...

好的!感谢

网友C(2024-03-21):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没截图完整,我是假定有一个理想的低通滤波器,所以cadence里的SNR计算范围是在fb范围内的,我去看 ...

你好,请问一下,在cadence里面计算这个,是用量化器的输出二进制流,还是用哪个信号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在cadence里面计算这个,是用量化器的输出二进制流,还是用哪个信号来分析。
...

量化器的输出码流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化器的输出码流就行

好的谢谢,还有个问题,比如说是四位量化器,需要先将并行输出的4位数据转成1000 0001 1111 0000 1100这种串行数据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还有个问题,比如说是四位量化器,需要先将并行输出的4位数据转成1000 0001 1111 0000 1100这 ...

用DAC转换之后再做fft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AC转换之后再做fft

好的 谢谢

网友(2024-06-20):
请问一下,我verilog-A的一阶调制器模型输出的01比特流,在cadence里FFT只有14dB的SNR,跟公式差好多,是我仿真设置的问题吗?能问一下大神上面FFT设置下的输出信号跟采样信号频率吗?我对比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化器的输出码流就行

请问一下,我verilog-A的一阶调制器模型输出的01比特流,在cadence里FFT只有14dB的SNR,跟公式差好多,是我仿真设置的问题吗?能问一下大神上面FFT设置下的输出信号跟采样信号频率吗?我对比验证一下

楼主:
你把你fft的图贴出来我看看,fft结果和仿真设置都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把你fft的图贴出来我看看,fft结果和仿真设置都看看

你好,matlab的σΔADC的建模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matlab的σΔADC的建模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十分感谢

论坛就有,SDtoolbox,你直接搜索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论坛就有,SDtoolbox,你直接搜索就行

这个工具包有找到下载,但是,是不是需要一个.m文件呀,如果想生成系数abc,这种的.m建模文件呢,麻烦了

楼主(2024-09-07):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具包有找到下载,但是,是不是需要一个.m文件呀,如果想生成系数abc,这种的.m建模文件呢,麻烦了
...

understanding 这本书第七章有代码,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网友(2024-10-24):
引用 楼主:
understanding 这本书第七章有代码,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