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osoft SOS linux下的客户端配置

楼主(2023-05-17):
cliosoft SOS server创建完成后,如何在其他服务器或者windows端使用sos链接到指定的server

网友(2025-09-19):
题主解决了吗?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启动sosadmin管理工具,然后新建,选择存在的服务器,然后输入服务端的hostname和端口号

网友:
这个很容易,SOS Server 分为两类,一个是Primary Server,一个是 Smart Cache  Server ,这俩都是一个后台运行着的 Daemon。你在你的主服务器上运行 Primary  Server ,其他要连上来的 Servers 也各自安装 SOS,然后在每个Server上创建一个 Smart Cache Server,这些Smart Cache Server 全都连到你这个 Primary Server。当然运行 Primary Server的这台服务器需要调整防火墙的设定,对外开放 Primary Server所监听的那个端口。每一台运行Smart Cache Server 的服务器上的用户在创建 work area 的时候各自连接到自己本地这台服务器的 Smart Cache Server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