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电容换成MIM,电路就不能使了求救

楼主(2023-05-17):
有没有人遇到过设计的时候用的是理想电容,仿真结果可以。换成同样容值的MIM之后电路FFT分析性能就很差。

楼主:
这是里面的基本单元谐振器,其他模块用的理想模块。只有电容不是理想的。里面的MIM换成MOM性能也会好一点,但就是一用MIM就不行

楼主:
这是FFT分析的结果

这是FFT分析的结果
fft结果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救救孩子吧

网友A:
一般来说理想电容换成mim不行需要考虑mismatch的问题。但是换成mom又可以了的话,就要考虑mim漏电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理想电容换成mim不行需要考虑mismatch的问题。但是换成mom又可以了的话,就要考虑mim漏电的问题了 ...

好的谢谢您,那我想想

我现在尝试换不同的积分算法对整个的性能也影响千差万别,但我也搞不懂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