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check_timing Warning

楼主(2023-05-17):
block级别的设计,使用innovus在route后,check_timing报出以下warning,想请教一下这些warning是什么意思?分别对应这sdc中哪些错误?会不会影响pr结果?
目前还处于初学pr阶段,所以想弄明白一些?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个人有以下分析
1.Clock not found where clock is expected。报出来的pin对应的cell都为latch cell,是否与此相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2.No drive assertion。对应的pin均为input pin,sdc中没有设定set_input_transition,是否与这相关?
3.Unconstrained signal arriving at end point。报出来的pin对应的cell都为latch cell,是否与此相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原因是sdc里面没有定义时钟。

没有驱动是需要在SDC中设置set_drive 或者set_driving_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