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高压的Latchup测试设置

楼主(2023-05-17):
请教一下精通latchup测试的大神,高压的latchup测试限压设置是怎么设置的?不可能还有1.5V Vmax那么高了吧。

比如40V的Vdd,测试IO正电流的时候,IO限压多少,电源限压多少? 测试IO 负电流的时候,限压多少,电源限压多少?

网友A:
测试限压 :
78E spec=> 1.5x or datasheet 定义absolute maximum rating (table 1: 1.5 x VDD or MSV, whichever is less)
78 spec=> 1.5x

http://www.beice-sh.com/pdf/JESD%E6%A0%87%E5%87%86/JESD78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限压 :
78E spec=> 1.5x or datasheet 定义absolute maximum rating (table 1: 1.5 x VDD or MSV, whic ...

非常感谢解惑。
就是说MSV由自己定义,和1.5V VDD哪个低取哪个,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解惑。
就是说MSV由自己定义,和1.5V VDD哪个低取哪个,对吗?

网友(2023-08-14):
不超过管脚AMR前提下的1.5*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