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sign rule里金属的EM长度系数:为什么金属长度越短,系数越大,EM能力越强?

楼主(2023-05-17):
有大神了解design rule里金属的EM长度系数吗?为什么金属长度越短,系数越大,EM能力越强?好像跟电子回流有关,哪位大神知道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不应该时越宽越大吗?

网友A:
在一定的温度下,金属导线越长,其电阻越大,与导线越粗,电阻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的温度下,金属导线越长,其电阻越大,与导线越粗,电阻越小

宏观上是这样,从微观上怎么理解呢?

楼主:
可以解释下图示什么意思吗?万分感谢!

网友(2023-07-21):
引用 楼主:
可以解释下图示什么意思吗?万分感谢!

趋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