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1248芯片GPIO电路--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23-05-17):
求助:::复现GPIO该电路图里面的施密特触发器:使用的是5V电源、WH180nm工艺,用mos管进行搭建。通过DC仿真得到上阈值电压为2.85v,下阈值电压为2.05V. 瞬态仿真时 输入为正弦波,参数时 dc=2.4v 幅度为1v 频率为1k,得到输出结果如下图所示。

复现的总结构如下图所示:该结构是GPIO作为输入来使用,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针对GPIO这种电路原理,我的施密特触发器需要阈值多少合适,怎么样才是最好的状态?两阈值关于0.5电源电压对称就可以了吗?还是说需要考虑输入信号的要求?(ADS1248芯片使用手册说明:GPIO的输入电压是0-5v)现在就是不知道GPIO里对施密特触发器阈值的要求。

网友A:
满足你IO输入的VIL/VIH的要求前提下,同时具有较大VIL/VIH迟滞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你IO输入的VIL/VIH的要求前提下,同时具有较大VIL/VIH迟滞区间;

也就是迟滞窗口要大一些对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迟滞窗口要大一些对吧?谢谢

是的,避免信号回勾造成内部信号glitch;但这是保证满足VIL/VIH的前提下;比如VIL/VIH=0.3/0.7*VDD,可以设计阈值0.4/0.6*VDD,留些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避免信号回勾造成内部信号glitch;但这是保证满足VIL/VIH的前提下;比如VIL/VIH=0.3/0.7*VDD,可以 ...

请问一下,这里的0.3/0.7✖VDD是什么意思?我工作手册上说我GPIO输入电压是0-5V,那么我的输入可以设置为 0.3*5=1.5设和0.7*5=3.5 这样的波形去仿真,那么设计的阈值就可以是0.4*5=2 和0.6*5=3v?但是我有看到文献上说理想情况下上下阈值需要关于0.5*VDD对称,这个是必须的吗?请大佬解答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里的0.3/0.7✖VDD是什么意思?我工作手册上说我GPIO输入电压是0-5V,那么我的输入可以设置为 ...

VIL/VIH 输入低电平和高电平;用户输入高于VIH,视为1;输入低于VIL视为0;请参考你这颗芯片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L/VIH 输入低电平和高电平;用户输入高于VIH,视为1;输入低于VIL视为0;请参考你这颗芯片的参数;
...

我已查阅到这颗芯片的参数, 谢谢解答

网友(2024-11-17):
学到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