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角仿真差距很大的问题

楼主(2023-05-17):
最近在使用ff仿真的时候发现,原本在tt仿真时所得到的增益由80dB变为65dB,想请问一下各位我该从什么角度来对电路进行修改呢

网友A:
是不是某些管子进线性区了?先查静态工作点对不对

网友B:
check dc op to make sure current mirrors have enough (vds-vdsat) margin
can start with SS -40c and FF 125c for clu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某些管子进线性区了?先查静态工作点对不对

请问我应该按照哪个工艺角的标准来调试呢,如果改变原有情况在tt仿真时结果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ck dc op to make sure current mirrors have enough (vds-vdsat) margin
can start with SS -40c and F ...

多谢多谢

网友:
clean all corner with margin if yield >97% is a concern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应该按照哪个工艺角的标准来调试呢,如果改变原有情况在tt仿真时结果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

如果要量产的话,就应该保证全corner正常工作,都符合sp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应该按照哪个工艺角的标准来调试呢,如果改变原有情况在tt仿真时结果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

TT,SS -40,SS 125 ,FF-40,FF 125,都过了之后,还需要查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SS -40,SS 125 ,FF-40,FF 125,都过了之后,还需要查mc

我刚才查看了 在ff工艺角的时候 电流变大了很多,如果缩小电流那么就会影响到tt工艺角 这几个工艺角之间应该怎么均衡呢,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文献

网友C:
没有问题 才减小了15dB,一般你要是有管子进线性区了,至少要少20多到30dB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查看了 在ff工艺角的时候 电流变大了很多,如果缩小电流那么就会影响到tt工艺角 这几个工艺角之间 ...

符合spec就行了啊,比如你的spec要求gain大于60db,只要所有corner下都大于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 才减小了15dB,一般你要是有管子进线性区了,至少要少20多到30dB左右 ...

可以吗,我看视频上效果真好 就差一点点 我和人家一比直接慌了

网友D:
一些管子的裕度留小了,线性了,跑PVT估计更差,让导师或者师兄帮忙看看吧,自己应该很难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吗,我看视频上效果真好 就差一点点 我和人家一比直接慌了

个人经验哈,一般是在ss -40度的时候,出现vth变高导致管子dc工作点不正常的问题,然后在ff 85度的时候,又会出现vds过小导致进入深线性区的问题。当真出现线性区问题的时候,很难还会有65dB的增益的,(就两级来说哈),增益可能也就只有30多dB了,如果不放心还是先看看管子的状态。另一方面来说,其实dc gain做到多少影响的也是你的静态误差,65dB,怎么着也有1000倍了,差不多也能做到10bit这个量级。

网友E:
一般是vds-vdsat的margin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经验哈,一般是在ss -40度的时候,出现vth变高导致管子dc工作点不正常的问题,然后在ff 85度的时候, ...

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些管子的裕度留小了,线性了,跑PVT估计更差,让导师或者师兄帮忙看看吧,自己应该很难调 ...

好嘞 多谢多谢

网友F(2024-01-05):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查看了 在ff工艺角的时候 电流变大了很多,如果缩小电流那么就会影响到tt工艺角 这几个工艺角之间 ...

楼主解决了吗,目前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FF工艺角下静态电流很大,这一般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目前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FF工艺角下静态电流很大,这一般怎么解决呢
...

ff工艺角下,各个管子的开启电压比较小,电流偏大是正常的;如果随着温度变化相差很大其实可以去看看工艺评估的文件,看看是不是因为高温情况下各个管子的漏电情况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目前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FF工艺角下静态电流很大,这一般怎么解决呢
...

或者看看你的偏置电路,是如果是直接加电压源给栅极也可能有这种情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或者看看你的偏置电路,是如果是直接加电压源给栅极也可能有这种情况。
...

直接加电压源给栅极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2024-03-10):
引用 网友F:
直接加电压源给栅极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应该就是你没设置电压偏置电路吧,直接用单个电压源自己设置的mos管栅极电压。

网友(2024-08-13):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vds-vdsat的margin不够了

卧槽,一阵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