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居开关保持阶段,输出电压下降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呢

楼主(2023-05-17):
用的一个常规的栅压自举开关,输入信号100k,采样频率10M,在开关关断的边沿,Vout会下降一个比较大的电压值。上面青色的波形是开关管的栅压,一直没弄明白,在开关管的栅压从高降到低的时候,输出电压Vout会下降。我想的几个因素:开关管关断产生的电荷注入效应影响负载电容上的电荷;开关管栅压降低时由于时钟馈通效应,通过Cgs耦合到Vout上;开关管栅压降低但还没完全关断时,开关管的Vgs变小导致其阻抗变大,进而Vin传递到Vout的值在这段时间内也发生变化;开关管栅源电压很小时,可能还存在亚阈值漏电流。请问要提高开关的性能,有哪些方向可以去做呢?

楼主:
后来我去看了朱樟明老师的书,

,但不是很懂他这个改进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理论上Vg会被抬高Vdd,所以他将Vb也抬高这么多,这样消除一些衬底效应

网友:
蹲一个答案

网友(2023-11-08):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有一个电压下降

网友(2024-05-0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4-08-06):
蹲怎么改进,困扰很久了这个

网友(2024-12-07):
VOUT接的电容另一个极板先采样不就好了嘛,这样前面关的时候也不care了

网友(2025-04-16):
测试的时候输出端要外接电容

网友(2025-05-23):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按照二楼的方法改了也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