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桥接电容LSB和MSB位数分配问题

楼主(2023-05-17):
我正在做一个桥接电容DAC,现在是MSB和LSB一共要做11位,但是不知道应该分配成MSB 5位还是6位,这两种方法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同问。会不会DNL INL对寄生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网友:
MSB6位好一点,LSB位数理论上来说是越低越好,但是考虑到面积,所以是6位MSB+5位LSB

网友:
这种一般要校准吧

网友A:
有篇论文讲过这个问题。不考虑面积和版图难度,M's'b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篇论文讲过这个问题。不考虑面积和版图难度,M's'b越多越好

你好,请问能稍微提示一下是哪篇论文吗?

网友:
对于分段结构:
单端:
sigma(DNL)max=sqrt(2^N-1)*sqrt(2^L)*sigma(Cu)≈sqrt(2^L)*sqrt(2^N)*sigma(Cu). M为MSB位数,L为
LSB位数,N=L+M.
6+6bit精度要求:sigma(Cu)<0.033%
7+5bit精度要求:sigma(Cu)<0.023%
5+7bit精度要求:sigma(Cu)<0.046%
同bit数分段ADC,MSB bit每大一位,sigma(Cu)减小sqrt(2)
差分:
sigma(DNL)max=(sqrt(2^(N+1)-2)*sqrt(2^L)*sigma(Cu))/2≈sqrt(2^L)*sqrt(2^(N-1))*sigma(Cu). M为MSB位数,L为
LSB位数,N=L+M.
6+6bit精度要求:sigma(Cu)<0.046%
7+5bit精度要求:sigma(Cu)<0.033%
5+7bit精度要求:sigma(Cu)<0.065%
与单端相比,sigma(Cu)增大sqrt(2)
同bit数分段ADC,MSB bit每大一位,sigma(Cu)减小sqrt(2)

临时推导了一下,有可能有点瑕疵,但结论应该是对的,MSB越多对于电容失配的要求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