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偏置电路相关问题

楼主(2023-05-17):
最近在论文里找了一个偏置电路结构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我该如何对这个电路进行分析,然后调整。

网友A:
该电路画错了吧? 不工作的。问题在M14

网友:
另外第二段的分析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画错了吧? 不工作的。问题在M14

多谢大佬回复,这是篇06年的论文,结构可能有问题,M14和M13这俩管子都不能正常工作,我再找找其他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