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INL/DNL测试能否用DAC的测试来代替

楼主(2023-05-17):
如题,SAR ADC的INL/DNL来自DAC的失配,请问是否可以直接用DAC的测试来代替,这样测试的时间更短,只需要输入2^N个码值就可以了,做蒙卡更快

网友:
你應該是想分析layout 後線性度效能是否有影響吧.但仍有很多因素會影響ADC 輸出線性度效能. 最後還是得回到ADC 運作下分析 建議採用正解方式: SAR logic circuit (甚至comparator) 均可用verilog A model 簡化 (但符合實際timming) 模擬結果和全電路做post simulation 會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