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s仿真速度问题

楼主(2023-05-18):
每次用ads em做仿真,都会卡在这一步很久,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

网友A:
50G,频率太高了吧,需要的网格太多。仿真的结构有多大?先试试只仿到5G,或10G,看看速度能不能快些。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的EM仿真精度设置和你的版图尺寸以及细微结构,没图不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G,频率太高了吧,需要的网格太多。仿真的结构有多大?先试试只仿到5G,或10G,看看速度能不能快些。 ...

工作频率是20-40,因此50不高。
每次都卡在版图简化完成这里半个小时以上才开始做em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频率是20-40,因此50不高。
每次都卡在版图简化完成这里半个小时以上才开始做em仿真
...

那可能就是网格数多,需要的时间长。你可以看看这个时候占用了多少内存,电脑内存是不是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就是网格数多,需要的时间长。你可以看看这个时候占用了多少内存,电脑内存是不是够。
...

内存也没占多少啊,基本上不占。等了半个小时,内存才开始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