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阶温度补偿系数的问题

楼主(2023-05-18):
为啥我这个带隙基准只用了低阶的补偿,我算出来的PPM是1.7左右,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有没有大佬帮忙回答一下的。

网友:
把输出的基准电流随温度变化曲线打出来,再把输出那里的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曲线打出来,有可能是这两条曲线刚好补偿了,跑个corner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