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电路SCHEMATIC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5-18):
项目要求为工作电压1.8v +/- 0.18v
经无数次调整仿真参数和W/L,仿真结果仍旧没有振荡波型
查阅results 发现M4管无论如何调整始终VGS<VTH,gate端与drain端电位相同

目前思路停滞,求教各位大佬问题出在哪儿,该如何修改电路结构才能实现。

基本单元

基本单元

完整电路

完整电路

仿真参数

仿真参数

初始激励0.01

初始激励0.01

仿真波形无法实现

仿真波形无法实现

M4管results

M4管results

网友A:
巴克豪森准则确保了吗

网友B:
振荡频率是多少,10us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频率是多少,10us够不够用

加到1s还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vco, 是环线振荡器吧,不是应该奇数个?

是VCO,核心模块的电路图给定了,WL自己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巴克豪森准则确保了吗

这个实现起来怎么操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数个单元,然后设置一个初始电压,

单元是指定的四个,初始电压从0.01到0.2都试过了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有深入研究vco, 没有发言权,但是觉得你最少需要一个启动输入,模拟器好像需要这个 ...

启动输入给了呀图上放了,我试过0.01到0.2

网友:
设置一个初始电压试试,某一级的输出一个设置vdd,一个设置0;而且在跑tran之前,应该先跑dc,看看dc点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实现起来怎么操作呀

延时单元在平衡点仿小信号幅频相频特性,顺着环路走一圈看满不满足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实现起来怎么操作呀

四级环振的话每级相移45度处增益随便有个几dB应该就够了

网友:
几个节点设一下初态,0/1.8/0/1.8交替设几级,再去仿,没有启动电路直接仿环,是比较难起震的。

网友:
I19接回I16是不是N和P接反了?偶数的差分环振,上一级的输出和下一级的输入,N和P要反一下,不然在接近零频处形成正反馈,无法起振的。

网友:
初始电压设两个点,查分输出,一个设高一个设低. 不要用node set,用initial condition

网友:
电路连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