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ing layer 的电容电阻参数是在哪里的?

楼主(2023-05-18):
lef 文档里面有定义RESISTANCECAPACITANCE ,但是我在项目的lef routing层没找到这个。
暂时也没找到其他技术文档,这个电容电阻参数会定义在其他什么地方吗?
我刚入行不太懂,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你这个截图更像是DRC的文档吧

网友:
tech lef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截图更像是DRC的文档吧

这个是lef 的

http://coriolis.lip6.fr/doc/lefdef/lefdefref/LEFSyntax.html#Layer(Routing)

楼主:
tech lef就是读取的第一个lef, 有LAYER ROUTING的那个吧,我看到的这个项目lef里没有
另一个项目65nm工艺的lef里面有

这是为什么?先进工艺已经换地方保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