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DAC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3-05-18):
有前辈做sigma-delta DAC的吗?想请教一下sigma-delta DAC和ADC调制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DAC的SDM是数字实现的,后面接数模转换和模拟低通滤波。
ADC的SDM是模拟实现的,后面是模数转换和数字低通滤波。

网友B:
sigma-delta DAC 的调制器是数字电路, ADC中的调制器是模拟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好了,我补充一点。sigma-delta ADC处理的是量化噪声,sigma-delta DAC处理的是截断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gma-delta DAC 的调制器是数字电路, ADC中的调制器是模拟电路

谢谢前辈,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用matlab里的simulink建模的话,sigma-delta DAC的量化器采用截位的方式实现,量化器该怎么设置?采用多比特量化,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的SDM是数字实现的,后面接数模转换和模拟低通滤波。
ADC的SDM是模拟实现的,后面是模数转换和数字低通 ...

请教一下前辈,DAC的调制器输入的是数字信号,ADC的调制器输入信号是模拟信号,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前辈,DAC的调制器输入的是数字信号,ADC的调制器输入信号是模拟信号,是这样吗 ...

是这样的。

网友(2023-11-09):
蹲一个sigma-delta DAC的群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