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的工作区

楼主(2023-05-18):
求助各位大神,怎么让管子从亚阈值区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加电流或者把管子弄倒比

网友:
你这管子是镜像管还是什么管子,镜像管就加电流,或者减小W/L,或者抬升gate电压,或者body接个高电位,利用衬偏效应降低阈值电压,方法不少,但是不知道你具体电路,所以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直接用gm/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