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RC振荡器jitter,添加分频器后jitter明显增加,应该不怎么变化呀,求助

楼主(2023-05-18):
仿真了一个RC 振荡器,输出频率25M,直接输出rms jitter约为50ps ,  8分频后jitter直接到了170ps ,感觉很奇怪,查找一些资料都说jitter不会受分频影响,求大佬赐教,是不是我的仿真方法有问题,我是采用pss+pnoise 然后 noise type选Jitter PM ,然后积分频率为10HZ到f/2。看到是JC 周期抖动

楼主:
另外想请教下 50PS的jitter 在可接受范围内吗,电路对jitter要求不高

网友A:
分频以后jiter不是应该变小吗

网友A:
如果是理想分频,分频以后jitter应该变小。你这个分频以后jitter变大了,很可能是分频器导致jitter增大的。分频器的供电不干净,或者分频器本身噪声很大。

网友B:
分频器自身的噪声贡献?分频器输出有没有用输入时钟打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以后jiter不是应该变小吗

采用理想分频器的话分频后Jitter是不变的,但是我仿真的jitter确实变大了,有没有靠谱的仿真文档,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频器自身的噪声贡献?分频器输出有没有用输入时钟打拍?

分频器前一级是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理想分频,分频以后jitter应该变小。你这个分频以后jitter变大了,很可能是分频器导致jitter增大的。 ...

奇怪的是我用理想分频器加在OSC后面,仿真jitter相比没加分频器之前也变大了,目前感觉是仿真方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采用理想分频器的话分频后Jitter是不变的,但是我仿真的jitter确实变大了,有没有靠谱的仿真文档,大 ...

采用理想分频器分频后jitter也会变大,很奇怪,您是怎么仿真带分频器的振荡器的呢

网友C:
分频时钟用25M主时钟同步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理想分频器分频后jitter也会变大,很奇怪,您是怎么仿真带分频器的振荡器的呢
...

您有cadence官方账号吗,没有的话用大学邮箱申请一个,上面可以搜到RA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频时钟用25M主时钟同步一下就好了

您好,这里的同步是指什么意思呢,分频后应该是同步的呀,只是有点延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cadence官方账号吗,没有的话用大学邮箱申请一个,上面可以搜到RAK。
...

请问RAK是啥东东呀,我看了一些spectre文件似乎分频后仿真确实是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RAK是啥东东呀,我看了一些spectre文件似乎分频后仿真确实是变大了
...

就是cadence的官方教程。

网友D:
开环的话jitter会累积,因此分频后jitter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环的话jitter会累积,因此分频后jitter会增大

确实是会累积,谢谢帮助,

网友(2023-09-08):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会累积,谢谢帮助,

你好,请问最终是分频器会累积jitter吗?这个jitter的增加量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网友E(2023-12-08):
请教一下,RC osc的jitter一般是怎么仿真的呢?通过tran波形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RC osc的jitter一般是怎么仿真的呢?通过tran波形计算吗?

我这边是直接 tran noise 仿真的,没用pnois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直接 tran noise 仿真的,没用pnoise

好的,感谢~

网友(2024-03-13):
在pnoise里面有个sample ratio,这个需要根据对应分频比进行设置,不设置会对噪声进行一个倍数的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