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MP的距离可不可以调整

楼主(2023-05-18):
BUMP的距离可不可以调整,比如说总体的间距都是153。因为要避开IO 第一行和第二行的bump的距离我想调整成160,第二行和第三行的距离调整成170。我想问一下这样是可行的吗?或者说为了避开IO,我把其中几个bump删掉,这样可以吗?

网友:
可以调整的,只要满足Bump最小距离即可,删除几个Bump也行。做了这些调整后,最好跑一下BUMP的rule检查,没问题就OK

楼主:
嗯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