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各instance之间跳转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05-18):
本代码思路来至

通过脚本实现对各个层次cell之间的快速跳转
https://bbs.eetop.cn/thread-947627-1-1.html

功能: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FindInstance.il,然后用FindInstanceMain()或绑定的快捷键调用。

有点小bug,对于mosaic只能跳转到(0 0)的那个

楼主:
更新版,修复了mosaic跳转不正确的问题。

当所选目标是mosaic时,需要手动输入想跳转的row和column,instance就不用(自动变灰,进入不可编辑状态)

楼主(2023-09-14):
更新版3.0

新增了两个显示mosaic最大可填值的field

网友A(2023-07-20):
佬 这个可不可以设置成执行一次就关闭这个脚本? 不然的话每点一次就会出现for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佬 这个可不可以设置成执行一次就关闭这个脚本? 不然的话每点一次就会出现form ...

不好意思 我撒比了 ESC能取消掉

网友:
好脚本,感谢

网友B(2023-09-14):
是不是跳转到下一层的cell会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跳转到下一层的cell会不准确?

我自己测试的结果都挺准确的,要是碰到BUG反馈一下,我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测试的结果都挺准确的,要是碰到BUG反馈一下,我看看能不能修

我确实遇到问题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问题。

例如有个次顶层叫layA,layA嵌套着layA.1和layA.2,如果我从顶层要跳转到layA,他总是会跳转到layA.1或.2,取决于我鼠标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确实遇到问题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问题。

例如有个次顶层叫layA,layA嵌套着layA.1和layA.2,如 ...

同一坐标有可能叠着很多个cell,不是有个form给你选要跳到那个cell的吗?

网友C(2023-10-25):
请问IC51能用这个脚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IC51能用这个脚本吗?

你可以试试,大概率是不能,IC51好多函数都没有

网友(2024-09-16):
正好有这个需求,感谢分享

网友D(2025-05-28):
schematic有类似的函数吗,只找到能在layout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hematic有类似的函数吗,只找到能在layout用的

schematic的inst不是基于坐标的堆叠,所以需要其它的思路和算法实现类似的功能,函数也不一定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chematic的inst不是基于坐标的堆叠,所以需要其它的思路和算法实现类似的功能,函数也不一定通用
...

找到了,可以用deOpen()实现schematic的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