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ema-delta adc 精度问题

楼主(2023-05-18):
看到一些sigema-delta adc手册INL参数一般有六七个LSB,但因为INL的计算需要统计及其庞大的数据,所以在cadence上面仿真计算INL参数也就变得不现实;
那么使用cadence仿真dsm时,需要如何确保其精度会满足INL要求呢?

网友:
到底是sdm   还是dsm能不能统一下

网友:
一般加一个sine wave单tone  仿真动态性能就好了,是吧?

网友A:
从前是sine wave sim看FFT spectra
如果没有rc extract netlist, 只能检查functiona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前是sine wave sim看FFT spectra
如果没有rc extract netlist, 只能检查functionality

我想问下:比如对于16bits的adc,仿真其SNDR,需要仿真结果达到多少才能在实际测试中保证足够的ENOB。因为我看实际16 bit的adc测量的ENOB往往会低个2-3bit,在实际仿真也会低那么多吗?

网友A:
schematic only 仿真其SNDR timestep small enough should hit specs...
C extracted should be 1/2 bit ENOB less...
实际测试 需要检查 PCB, package,测试环境... 如果没有看到FFT很难说
实际16 bit的adc测量的ENOB往往会低个2-3bit => 我的设计没有低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ematic only 仿真其SNDR timestep small enough should hit specs...
C extracted should be 1/2 bit EN ...

嗯嗯,学到了,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