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dio 单端转差分哪一种电路更好

楼主(2023-05-18):
1000资产

右侧的电路会需要轨到轨输入带共模反馈的全差分运放,以及VCM buffer,但加起来,不管从面积,功耗还是噪声来看,不会比左边的差。
但从TI的手册上选择的却是左边这种,
你认为哪种更好,理由是什么?

网友A:
如果信号的幅度比较大,左边的结构会有优势,原因是右边的结构OTA输入端的信号幅度更大,这对linearity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的幅度比较大,左边的结构会有优势,原因是右边的结构OTA输入端的信号幅度更大,这对linearity不友 ...

因为电阻分压,到运放输入端的幅度并不会很大,一般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能覆盖,也可以通过轨到轨输入改善。如果是线性度原因,这个二阶滤波器在audio中也很常见,也有相同的运放输入幅度,怎么解释?

网友:
其实我更倾向于右边。

楼主:
我有个大胆的猜想,之所以有左边这种设计,是因为沿用了运放还是分离器件时代的思路,那时候的全差分运放性价比不占优。 有没有用过右边这种的同仁或前辈指点一下,我用过右边这种,但是没有在audio里用过。

楼主:
没找到答案

网友B:
楼主,我用理想运放搭了一下  ,发现右边这种电路有个大问题:运放输入共模在波动(幅度是信号幅度的一半)
一般的cmos运放很难cover大摆幅的共模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用理想运放搭了一下  ,发现右边这种电路有个大问题:运放输入共模在波动(幅度是信号幅度的一半 ...

可以啊,运放都有共模输入范围。如果因为电源电压太低,mos阈值太高,也可以用轨到轨输入运放。

网友(2023-06-30):
你的应用是什么? 右边全差分,从信号线性度,电源抑制比,共模转差模等都有优势。另外噪声,offset等需要计算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电阻分压,到运放输入端的幅度并不会很大,一般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能覆盖,也可以通过轨到轨输入改善 ...

也许biquad还是有点不一样的,opamp输入端看到的信号和一阶的gain buffer是不一样的(在高频处);另外,即使输入共模范围能覆盖opamp输入端的信号范围,输入对还是会引入distortion的。

没做过audio的东西,audio里面这种差分形式是常见的吗?

网友:
左边,负端接的是可调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biquad还是有点不一样的,opamp输入端看到的信号和一阶的gain buffer是不一样的(在高频处);另外, ...

是的,有些audio差分输出会这么接,不知为啥不用一个全差分运放搞定。audio都是低频信号。

网友(2024-02-07):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大胆的猜想,之所以有左边这种设计,是因为沿用了运放还是分离器件时代的思路,那时候的全差分运放性 ...

右边这种auido里有用过,就是只有一个虚地,线性度要求高的话,可能的反复迭代

网友(2024-04-22):
左边这个封装时可以只有一个输入端,右边这个要么两个封两个输入端 要么增益不可调

网友(2024-05-24):
请问做出来了吗?

网友(2025-07-15):
输入共模在波动的情况下,两个电阻的失配会产生一个offset。这个offset会随输入波动。

网友(2025-10-27):
https://www.ti.com/video/5973282 ... ch=universal_search
上面链接,TI很清晰的解释两个电路结构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