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比较器 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3-05-18):
请问各位大佬,静态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如何仿真?我看论坛里好多都是动态比较器的,但是我们这次用的是静态比较器,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23-06-30):
比较器一端给固定电平 另一端在固定电平附近扫描DC MC仿真实际翻转电平和固定电平的差值

网友B(2023-08-29):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一端给固定电平 另一端在固定电平附近扫描DC MC仿真实际翻转电平和固定电平的差值 ...

实际翻转电平的表达式怎么在扫描DC的情况下给出呢?trans仿真可以用cross函数再计算,DC仿真的情况下如何写出这个表达式是个问题。

网友(2023-10-15):
大佬们,有没有谁能解决一下?

网友(2024-04-11):
可以把比较器接成单位负反馈的形式,同向端接固定电平,输出端接反向端,跑蒙特卡洛,观察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之差

网友(2024-05-14):
引用 网友B:
实际翻转电平的表达式怎么在扫描DC的情况下给出呢?trans仿真可以用cross函数再计算,DC仿真的情况下如何 ...

你好,这个公式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一端给固定电平 另一端在固定电平附近扫描DC MC仿真实际翻转电平和固定电平的差值 ...

你好,这样是仿真DC扫描吗?那请问函数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翻转电平的表达式怎么在扫描DC的情况下给出呢?trans仿真可以用cross函数再计算,DC仿真的情况下如何 ...

请问这个函数会列了吗?

网友(2024-12-29):
暫態方式模擬,使用時脈訊號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