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BL工艺隔离版图问题

楼主(2023-05-18):
各位大佬,LV器件需要做在NBL上进行隔离,但是加上NBL之后还需要加一堆其他的工艺层,有没有一个NBL版图让我参考一下,或者是资料,小弟我实在是不会画。

网友:
工艺不同,做法不同,首先要说用的是哪家的工艺。

网友:
这个要自己加?类似华宏的工艺,这个都能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