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出现error,inappropriate or missing probe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18):
有大佬帮忙看看吗?

网友A:
stb设置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设置贴出来

stb设置是这样的,我看别人的设置这儿在最下方Probe instance下面还有一个local ground name,我这儿没有。。。

麻烦大佬帮忙瞅一眼

网友B:
你这probe的方向Vout和Vin-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probe的方向Vout和Vin-是不是接反了?

应该没有把,我是照着一个教学视频搭的,也是这个箭头方向的呀

网友:
iprobe器件删除重新添加一下,stb里的也重新选择一下,我没看出有啥问题,只能建议你重新搞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