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逛了论坛发现GM/ID设计方法,可以用来设计电路但是实际上看到的大多数仅仅是用来

楼主(2023-05-18):
如果想做LDO,BG等一些大工程还能用这个方法吗?有一个在公司做设计的大佬说这种方法就是搞搞学术用的,实际上大家做项目都是经验值直接调,目前还是小白也不懂怎么给经验值,怎么办呢?有过来人给指导指导吗?

网友: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供使用gm/Id sizing好些电路的例子
[1] P. G. A. Jespers and B. Murmann, Systematic Design of Analog CMOS Circuits: Using Pre-Computed Lookup Tab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Accessed: Oct. 31, 2017.

Practical Circuit Examples
5.1 Constant Transconductance Bias Circuit
5.2 High-Swing Cascoded Current Mirror 171
5.3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177
5.4 RF Low-Noise Ampliier 189
5.5 Sizing the LNA for Minimum HD2 197
5.5 Charge Ampliier 200
5.6 Designing for Process Corners
Practical Circuit Examples II
6.1 Basic OTA for Switched-Capacitor Circuits 226
6.2 Folded-Cascode OTA for Switched-Capacitor Circuits 249
6.3 Two-Stage OTA for Switched-Capacitor Circuits 267
6.4 Simpliied Design Flows 283
6.5 Sizing Switches

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用gm/Id方法设计了BG;

[1]

H. Omran, M. H. Amer, and A. M. Mansour, ‘Systematic Design of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Using Precomputed Lookup Tables’, IEEE Access, vol. 7, pp. 100131–100142, 2019
Despite the inherent finite accuracy of the LUT-based design approach, we demonstrate that a precision bandgap circuit can be designed with less than 1-ppm error.

[2] A. A. Youssef, B. Murmann, and H. Omran, ‘Analog IC Design Using Precomputed Lookup Tabl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IEEE Access, vol. 8, pp. 134640–134652, 2020, doi: 10.1109/ACCESS.2020.3010875.
We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he proposed methods using two classical analog circuits, a bandgap reference and a folded cascode amplifier. In the bandgap example, we observe less than 1 ppm error between the LUT-predicted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and circuit simulation.

个人觉得该方法潜力很大,但第一次上手需要不少时间,学习曲线相对传统方法更陡峭一些。

网友:
我来补一下资料

Systematic Design of Analog CMOS Circuits.pdf

网友A:
事实就是gm/id基本就是用来发文章,别跟我说你做项目真的用gm/id查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就是gm/id基本就是用来发文章,别跟我说你做项目真的用gm/id查找表。

嗷嗷是这样,那做项目的话都是手算和经验值是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嗷嗷是这样,那做项目的话都是手算和经验值是嘛

对,两个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