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楼主(2023-05-19):
典型LDO的单位增益频率受到由误差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和功率管的栅极电容产生的寄生极的限制。通过在误差放大器和功率管之间使用低输出阻抗电压缓冲器,可以将该极点分割到更高的频率。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想请各位大神解释一下,本菜鸡刚开始接触

网友A:
将次极点推到远离GBW,可以得到更好的相位裕度。
相位裕度 PM,与极点的关系可以用下面式子计算,p0是主极点,p1是次极点,p2, p3以此类推。
PM = 180 - arctan(GBW/p0) - arctan(GBW/p1) - arctan(GBW/p2) - ...
=90 - arctan(GBW/p1) - arctan(GBW/p2) - ...
p2及以上的极点对PM的影响可以忽略,主要看p1的影响,p1离GBW越远,PM越好。

附件LDO设计和你提到的一样,供参考

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次极点推到远离GBW,可以得到更好的相位裕度。
相位裕度 PM,与极点的关系可以用下面式子计算,p0是主极 ...

请问主极点的位置在哪里,我看有的文章中提到这么做有助于减小输出电容并改善LDO的稳定时间

网友A:
这篇论文的主极点在输出节点。减少输出电容的意思是可以不用将主极点压得很低,也可以得到较好得相位裕度。GBW也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论文的主极点在输出节点。减少输出电容的意思是可以不用将主极点压得很低,也可以得到较好得相位裕度。 ...

哦哦,我明白了,大神,非常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我明白了,大神,非常感谢你

更正下上面主极点位置得说法,在小电流时,功率管输出电阻很大,主极点在输出节点;在大电流时,功率管的跨导会变得很大,密勒效应会将使得主极点会跳到运放的输出,buffer的输入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下上面主极点位置得说法,在小电流时,功率管输出电阻很大,主极点在输出节点;在大电流时,功率管的 ...

大神,这个电流是指负载电流吗?为什么电流大,功率管的跨导大,主极点会跑到放大器的输出端,是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吗

网友A:
对,这篇论文里面有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篇论文里面有推导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