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管子

楼主(2023-05-19):
一般用于esd的mos管。d端会铺上sab,所以d端的diff要比s端的要宽的多,想问一下,s端和d端铺的金属线宽怎样定性,是一样宽吗?

网友A:
看了看rule上没说好像,但是我看了一下前辈画的版图是D端比S端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rule上没说好像,但是我看了一下前辈画的版图是D端比S端宽的

刚刚问了一下前辈,因为s端比d端多一条线,所以s端要比d端窄一些

网友B:
ESD管子的S D端的metal走线并不是死板固定的,而是要根据实际layout情况。原则就是尽可能利用metal资源且做到S D端的metal资源过流能力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管子的S D端的metal走线并不是死板固定的,而是要根据实际layout情况。原则就是尽可能利用metal资源且做 ...

一般情况下 d端会拉大并且铺上sab  所以就觉得d端的metal 应该要比s端的粗一点。我觉得前辈说的原则很好。

网友(2023-08-24):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 d端会拉大并且铺上sab  所以就觉得d端的metal 应该要比s端的粗一点。我觉得前辈说的原则很好 ...

D端确实会拉大盖sab,但是D端上的metal也不是要保持跟D端的宽度一致啊,还是要合理分配保证SD均衡的

网友C(2023-11-07):
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常见的都是在D和G上面盖一层sab层,为什么不在S和G上盖一层sab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常见的都是在D和G上面盖一层sab层,为什么不在S和G上盖一层sab呢? ...

查资料说在D和G之间加入sab的目的是增加各个单元的分布式镇流电阻、让整个ESD nmos管更均匀的导通,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在S和G上也加上sab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资料说在D和G之间加入sab的目的是增加各个单元的分布式镇流电阻、让整个ESD nmos管更均匀的导通,从这 ...

已经有了SAB屏蔽层,起到了增大漏区电阻,均流的作用,自然就不用在S增加电阻了,这是其一,其二,在S端增加电阻,会形成源极负反馈效应,阻碍ESD电流泄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经有了SAB屏蔽层,起到了增大漏区电阻,均流的作用,自然就不用在S增加电阻了,这是其一,其二,在S端 ...

感谢解答,但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加在D上加的SAB层相当于盖了一层silicide block,相当于增大了电阻,这对于该条ESD泄放通路来说是不利的,但为了让figner均匀开启还是要加,从这一点出发的话,为什么就不可以加在S端呢?或者说可以加在S端而不加在D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解答,但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加在D上加的SAB层相当于盖了一层silicide block,相当于增大了电阻,这 ...

我感觉是因为GGNMOS泄放电流是的瞬态过程,栅极也会影响ESD的泄放,有的GGNMOS栅极就串有电阻,因为ESD泄放过程中通过CGD寄生电容会拉高栅极电压,MOS短时间导通泄放ESD电荷,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泄放机制,所以,如果S端增加电阻,那就在瞬态中形成源极负反馈,使VGS减小,阻碍了ESD电流,但是ESD最初阶段还是寄生NPN的BC结击穿的开启机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因为GGNMOS泄放电流是的瞬态过程,栅极也会影响ESD的泄放,有的GGNMOS栅极就串有电阻,因为ESD泄 ...

好的,感谢解答。问了一下同事,给出了另一个视角的解释:不管是P管还是N管,只在G和D之间加入SAB的原因是在没有触发寄生的BJT之前,大部分的电压其实降落在D下面的那个反偏的PN结上,为了增加抗压能力,所以需要在这个地方加入SAB,因为S端下面的PN结是正偏的,在GGNMOS模式下降落的压降比较小,所以不用加SA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感谢解答。问了一下同事,给出了另一个视角的解释:不管是P管还是N管,只在G和D之间加入SAB的原因 ...

GSPMOS和GGNMOS的截面图

这个是PMOS和NMOS在寄生bjt下的示意图

这个是PMOS和NMOS在寄生bjt下的示意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的,感谢解答。问了一下同事,给出了另一个视角的解释:不管是P管还是N管,只在G和D之间加入SAB的原因 ...

这个寄生BJT的BC结也就是这个漏端寄生体二极管,一些工艺没有SAB层,所以会在D端串个二三百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寄生BJT的BC结也就是这个漏端寄生体二极管,一些工艺没有SAB层,所以会在D端串个二三百欧的电阻,,
...

明白了,感谢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谢解答,但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加在D上加的SAB层相当于盖了一层silicide block,相当于增大了电阻,这 ...

因为D端直接接触ESD电流,SAB是为了保护D端不收大电流冲击,同时也是让电流更加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D端直接接触ESD电流,SAB是为了保护D端不收大电流冲击,同时也是让电流更加均匀
...

好的,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