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0.5db信号的理解

楼主(2023-05-19):
想咨询大家一个问题,我目前需要测试某款ADC,这个ADC的规格书上有下面图1这样一个参数图。里面描述了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SNR的变化,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图之中有两种信号,一个是-0.5db,一个是-10db。我的问题是这个所谓的-0.5db的信号应该是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的问题就是,我应该输入一个什么样子的信号才能是-0.5db的信号。
我在adi的官网上,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
关于上述的计算过程,我的理解是这样计算的:
由此,反推我的-0.5db的信号,我的理解是应该这样计算:
所以,假设adc满幅度以5v为例,如果我需要一个-0.5db的信号,那么我应该输入的信号vpp约为4.7V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麻烦大神们帮着看一下!!!
感谢!!!

网友:
输入的信号需要少于ADC full scale...
-0.5dB FS 是为了确保即使有增益误差ADC input不会饱和

楼主(2023-07-05):
后来弄明白了,这个理解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