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PLL锁定后控制电压和别人的控制电压波形不一样,别人是锯齿状,我的如下图

楼主(2023-05-19):
别人的是锯齿状,我的感觉毫无规律,想问下大家的锁定电压是什么形状的,我这个锁定波形正常吗。(结果是正常的),就是想问为什么我和他们好多人的不一样。

别人的锁定波形

别人的锁定波形

我的整体锁定图

我的整体锁定图

放大后我的锁定图

放大后我的锁定图

网友A:
是不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精度我用的是AMS APS 6仿真的

网友B:
目测你的是正常的,别人的不正常。至少:你的比别人的要正常一点。

网友C:
你的对不对不好说那个有固定频率的肯定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你的是正常的,别人的不正常。至少:你的比别人的要正常一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对不对不好说那个有固定频率的肯定不对啊

您说的这个固定频率的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D:
你这个环路带宽多大呀,怎么感觉抖动有点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固定频率的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那个锯齿波形看上去是个固定频率,我理解小数有sdm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E:
是不是你们用的sdm阶数不同,他们都用的1阶的,你用的高阶的?

网友F:
分频系数一直在变化,小数部分的杂散没有完全消除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环路带宽多大呀,怎么感觉抖动有点大呢

300-400K左右,波动现在是<10m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频系数一直在变化,小数部分的杂散没有完全消除就会这样

您说的是我的波形是吗,可是我的波动才三四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们用的sdm阶数不同,他们都用的1阶的,你用的高阶的?

都是3阶的

网友(2023-07-06):
可能分频比不太一样,你这个随机性明显要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