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画的guardring不能被识别为衬底

楼主(2023-05-19):
如题,最近在学版图,这个问题怎么都找不到答案,我的multipart path 就是按照衬底画的

网友A:
把你设计时用到的layer列出来。目前这样提问只能靠猜想来回答,是不是layer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设计时用到的layer列出来。目前这样提问只能靠猜想来回答,是不是layer用错了 ...

完全按照衬底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按照衬底画的

你是做LVS过不了吗? 看的图也没有G端

网友:
看图上你应该画错了。P衬底接VSS,N沉底接VDD,从图上看你都接在VSS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LVS过不了吗? 看的图也没有G端

LVS似乎是能过的,但是检查网络连线的时候总是imcomplete

网友C:
很好奇你的lvs是咋过的,从你6楼发的图片应该是个反相器,你一楼截图N衬底接到了VSS上,这咋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你的lvs是咋过的,从你6楼发的图片应该是个反相器,你一楼截图N衬底接到了VSS上,这咋过的。。。 ...

难道nmos的衬底不应该接地吗

网友(2025-04-22):
请问GR要距离MOS管哪一层多近才能被识别为衬底呢?我跑lvs时,告诉我psub_float is not connected to GROUND.

网友:
如果有肼的话有可能肼没连到一起

网友:
label打的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