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模

楼主(2023-05-19):
如图

补充内容 (2024-10-22 17:49):
T2B创建IBIS模型已搞定,感谢大家指点。

3.3v IO IV扫描点跳跃

3.3v IO IV扫描点跳跃

网友A:
你好,通篇就看到大侠在回复,借宝地问下为什么在RUN SPICE deck test后显示failed on rising test falling test;请问怎么解决,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通篇就看到大侠在回复,借宝地问下为什么在RUN SPICE deck test后显示failed on rising test falling ...

这个你不用管,直接建模就好了

网友:
多谢回复,
但是我直接convert,仍然报错;具体如下
   Data begin marker 'transient analysis'
   not found in output file ***.out
   [iterate] set and file ‘***’
   skip run
   error in analysis for PIn TXP
   ibis file generation fail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你不用管,直接建模就好了

能否加个微信,可以一起讨论ibis的建立,以及后续sipi的分析

楼主:
~~请各位大神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加个微信,可以一起讨论ibis的建立,以及后续sipi的分析

你加我

网友(2024-09-01):
引用 网友A:
能否加个微信,可以一起讨论ibis的建立,以及后续sipi的分析

朋友,能否拉我一下微信,我们一起讨论啊,我最近也在做IBIS,有点感悟,一起讨论,可以么?18516716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