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假错如何debug

楼主(2023-05-19):
在一个模块的top LVS时,报错指向ESD中的某一极二极管,说他尺寸错误,但是这个尺寸的偏差比较小,也检查过layout并没有存在这个问题,请大佬赐教这种疑似假错的lvs结果应该如何debug。

网友A:
这种接法dio的数量不是一个吧,查查一定有dio的size电路和版图不一致,所以影响到了总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法dio的数量不是一个吧,查查一定有dio的size电路和版图不一致,所以影响到了总size。 ...

对,相同的dio数量有多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报错的layout size和sch size的差距应该是单个dio 的size尺寸的整数倍才对耶,但实际结果并没有倍数差距关系,所以在怀疑是不是别的引起的假错。

网友:
没有遇到过lvs假错的说法 有可能是什么层次影响到了面积的判断 建议跑一下drc确认一下 如果都查出来没问题的话 可以修改lvs规则文件里面的VARIABLE dio_err的数值 单位应该是千分之一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 diode 识别层盖到了 其他地方的 DIFF 上

网友:
匹配单元跑的?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diode的各个layer,或者是其他dummy layer短路?
其实对于diode这种ESD保护器件来说,这点误差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记,可在lvs file中设置精度即可过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