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3V的开关管用1.8V电压控制,低温出问题

楼主(2023-05-19):
如题,我用这种方式控制管子的时候,发现整体电路低温下会有问题,请问下做开关管的mos的性能会和什么有关?低温工作不正常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呀?求助呀,有没有大神能解答一下,拜托拜托

网友A:
低温管子VTH变大了更不容易导通,另外你不能用1.8V去驱动3.3V的开关管,做个levelshif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管子VTH变大了更不容易导通,另外你不能用1.8V去驱动3.3V的开关管,做个levelshift吧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麻烦再问下,能否通过改变管子尺寸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常温和高温下的时候都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不能概率很高
Vth 低温变大是物理, 管子尺寸相关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