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速度比较快的异步串行通讯接口吗?

楼主(2023-05-19):
我只知道UART接口,但速度太慢了,设计的芯片要求60Mbps左右的数据传输速率,有没有符合的?

或者说用同步的该怎么处理?因为设计中本来有一个由PLL产生的时钟,数据传输就用这个了,不想再接一个时钟了,但怎么保证发送与接收同步呢?

请教一下大家,提前感谢!

网友:
可以用4根数据线的SPI。

网友:
? LDO对低频噪声(几百kHz之内)抑制作用较强,而对 高频噪声抑制作用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