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突然出现marker,是何原因?

楼主(2023-05-19):
里面没有任何隐藏层次,就是突然发现,有没有大神解答是何原因呀

楼主:
补充一下:gds转出去再转进来就没了

网友A:
就是一些线孔啥的,你有XL关系。他误以为你接错了或者啥的,统一清理下就行

网友B: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些线孔啥的,你有XL关系。他误以为你接错了或者啥的,统一清理下就行 ...

全都是手动调的器件,没有xl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试过,但是重启以后再次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都是手动调的器件,没有xl关系的

很正常的情况啊,就是有些他认为你违反了某些规则,或者你打了label,默认了属性,统一清理下就欧克了

网友B:
每次在画版图的时候把这个关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但是重启以后再次出现

你LVS过了 ,你管这些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在画版图的时候把这个关掉

下次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LVS过了 ,你管这些干啥

不是要严谨嘛,怕输出数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严谨嘛,怕输出数据有问题

你担心的有点多,LVS过了可以多check一下你的ERC

网友:
可以统一清掉

网友(2024-01-31):
引用 网友B: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有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