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器

楼主(2023-05-19):
在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的低阻抗节点处的增加斩波器,为什么不在放大器的输出端直接加一个斩波器

楼主:
顶一顶,刚开始接触

网友:
猜测会不会是用来降低噪声的,输出不加会不会是因为他是单端的,纯粹猜测,勿喷

网友:
一楼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有的差分-差分放大器也把斩波开关放在低阻抗的地方。

之前看到一篇论文是这样说的

具体是为什么我也不明白,希望能有人讲一讲

网友A:
正常工作时,M9 M10的drain压差接近,M7 M8的drain压差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工作时,M9 M10的drain压差接近,M7 M8的drain压差不确定。

请大神再解释一下,这个和漏端压差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