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QRC安装使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05-19):
安装了QRC,在layout界面显示一个“Quantus”,下拉有一个load quantus menus,点击以后CIW报错:

错误信息:
*WARNING* QRC_HOME environmental variable is set but UI can't locate correct QRC installation.
          In order to run UI in QRC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have QRC executables in your $PATH and QRC version should be 8.1 or greater.
          Check your QRC instal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ettings.

环境是设置过的
export QRC_HOME=/opt/eda/cadence/EXT151
export PATH=$PATHQRC_HOME/bin
export QRC_ENABLE_EXTRACTION=t
求助

楼主:
使用的是SMIC180BCD工艺,在提取参数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没有安装QRC这个东西。(EXT151),安装好,设置了环境变量,使用的时候有问题。

楼主:
安装教程可以看这个
http://t.csdn.cn/NVaOY

楼主:
已解决,后面有需要的同学可以看这个
(针对Cadence IC组合套件软件下载安装设置即运行系列教程的重要更新更改和补充说明
https://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

因为我安装的时候改了OA,导致了错误。

(所以,oa_v22.43.xxx中v22为OA的版本号2.2,而43为其数据模型版本4.3。从22.04到22.4x的OA版本生成的数据是相互兼容的,因此可以在使用这些版本OA的工具间相互操作。但当OA为oa_v22.50.xxx时,则此工具就与使用上述版本OA的工具冲突了。这也就是为何当你安装了最新版的工具如EDI142后运行时会产生错误的原因。因为你设置了OA_HOME这个环境变量或者在上面安装设置软件阶段时将OA指向了比EDI142的OA版本(其OA版本为oa_v22.50.xxx)老的OA。所以解决的方纲就是绝对不要设置OA_HOME这个环境变量并且不要在软件安装设置阶段时更改软件自身携带的OA路径。这些都是根据相应软件附带的<cadence_tool_install_dir>/doc/oainstall/oainstall.pdf文档中的说明得出的结论。)

网友A(2024-01-09):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后面有需要的同学可以看这个
(针对Cadence IC组合套件软件下载安装设置即运行系列教程的重要更新 ...

我安装时没有更改OA路径,现在的版本也是EXT151对应oa_v22.50.xxx,but还是提示UI那个问题。论坛有说assure要放前面或者注释,都试过了也不行,头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时没有更改OA路径,现在的版本也是EXT151对应oa_v22.50.xxx,but还是提示UI那个问题。论坛有说assu ...

哎,工具的问题是很烦人的。当时我虽然装上了,但是那个网上流传的库QRC可能也不全,最后还是买到了PEX文件,才可以用。希望你可以找到问题根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工具的问题是很烦人的。当时我虽然装上了,但是那个网上流传的库QRC可能也不全,最后还是买到了PEX文 ...

UI问题解决了,又有一个新问题,只能启动32bit的,64bit启动不了,看文档使用的指令是带-64only,但提示context read failure:can't read 64bit context on 32bit platform。。。不会是不支持64的吧

网友B(2024-02-13):
引用 网友A:
UI问题解决了,又有一个新问题,只能启动32bit的,64bit启动不了,看文档使用的指令是带-64only,但提示c ...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呀

有点忘了,重新装一下,装的时候不要改OA路径,因为即便你改了相同路径也会不行的,如果是其他原因就不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工具的问题是很烦人的。当时我虽然装上了,但是那个网上流传的库QRC可能也不全,最后还是买到了PEX文 ...

您好,请问您是smic180BCD买到了pex文件吗?我目前也在使用这个工艺,请问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2024-03-30):
同问 请问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您是smic180BCD买到了pex文件吗?我目前也在使用这个工艺,请问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

您好,请问解决问题了吗,我也是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4-12-25):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时没有更改OA路径,现在的版本也是EXT151对应oa_v22.50.xxx,but还是提示UI那个问题。论坛有说assu ...

啊啊啊啊我也是,好烦

网友(2025-08-25):
老哥走了和你同样的道路了,请问可否分享pex的相关文件可以有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工具的问题是很烦人的。当时我虽然装上了,但是那个网上流传的库QRC可能也不全,最后还是买到了PEX文 ...

可以交流一下嘛我的qq是290719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