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uck-Boost电源求助

楼主(2023-05-19):
大家好,本人学生正在DCDC电源 buck-boost方面进行新手学习,采用工艺为TSMC18HV目前在对一篇论文的buck-boost进行复现,苦于以下问题:

1.当面临一个新的DCDC系统时(因为本人从buck入手学起,仅知道buck相关),一定要去导出系统的传递函数才可以进行后续的PID补偿吗,以buck-boost为例,直接根据boost的最差特性进行补偿是否可行,或者先把整体电路搭建起来利用cadence某些仿真工具可以仿真出整体的环路特性如pss+pstb是否可行?
2.如果直接不可行,该如何去搞定整个系统,我的目前想法有两种:
①搭建simlink模型,通过sisotool工具去进行零极点的对应补偿,但是搭建模型仍需要一些传递函数
②通过了解整个系统工作原理后,利用状态平均或针对COT/AOT等的描述函数法进行建模,推导得出Gvd,然后再去搞定补偿
但当同时有多个反馈环该如何去建模分析,一定是要画框图手撕吗?本人目前针对这些基础还都很差,上手还很困难。
3.复现文章的名字是2019TIE的 A noninverting buck-boost converter with state-based current control for Li-ion battery management in mobile application 目前各模块均已单独验证功能正确,只剩电感电流检测处有误,单独在buck demo(2v转1.5V)上可以检测出跟电感电流一致的波形,但是应用于buck-boost输出震荡没有波形(输出设定为2.5V工作在buck模式,输入为4.2-3.3 取4V仿真)。
4.不知道是否为上电启动的缘故,本电路未专门设置上电启动电路。
还希望各位可以不吝赐教~

四开关buckboost buck侧VSW

四开关buckboost buck侧VSW

VOUT输出波形

VOUT输出波形

电路图

电路图

论文架构

论文架构

网友A:
1.可以直接根据boost的最差特性进行补偿,但是调整过程中如果环路振荡会调的很烦。
2.用Simplis或者Simulink先环路建模补偿之后再搭实际电路系统,可以手撕验证一下自己的环路建模和Simplis仿真出的是否吻合。
你说的多环路是啥,电压环和电流环?电流环是嵌在电压环里面的。恒流恒压的话环路是分开作用的,不是同时控制,最多是充电应用的时候会有过渡。
3.和1后面说的一样,一旦环路振荡,就全套在一块了,分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出的问题。
4.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启动策略。是直接采用Boost或者Buck-Boost启动,还是先Buck启动然后一路切换这样,最好还是设置软启动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可以直接根据boost的最差特性进行补偿,但是调整过程中如果环路振荡会调的很烦。
2.用Simplis或者Simulin ...

如果可以的话,下次波形放个白底粗实线的,黑底细虚线看的眼睛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下次波形放个白底粗实线的,黑底细虚线看的眼睛疼

好的,simlink跟simplics工具我都有,只是不知道可以有相应的电源模块搭出模型吗,因为没有接触过simlink跟simplics 也都是现下载的。比如我放的这个电路图,里面会有相应的gm模块 ,比较器模块,一些基本数字逻辑吗,如果有的话直接按照电路图进行拼装,得到相应的正确输出后,可以通过工具直接得出来某一输入到某一输出的幅频特性吗?

网友B:
(因本人基础很差)请问“利用状态平均或针对COT/AOT等的描述函数法进行建模”有相关的资料吗,也想好好地学习 一下,先谢过。

网友A:
Simplis可以的,你说的这些都有,去网上找找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4424121

这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本人基础很差)请问“利用状态平均或针对COT/AOT等的描述函数法进行建模”有相关的资料吗,也想好好地 ...

状态平均法我是挂梯子听的科罗拉多大学的Erickson教授的网课,就叫power electronics(control)一些知网的硕博论文也会有相应涉及,不过老爷子讲的还是非常规范的。

COT/AOT的描述函数法可以搜Dr.Jian Li的文章,我记得是他提出来的,后续应该有人针对他的建模也做补充了。

楼主:
瞎打的 请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状态平均法我是挂梯子听的科罗拉多大学的Erickson教授的网课,就叫power electronics(control)一些知网 ...

好的 多谢

网友C:
平均模型的话,看 《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张卫平 著,这本书有介绍BUCK-BOOST模型,可以拿来设计PID;
COT的话目前确实是描述函数建模了,IEEE上应该有论文建模建好了的,但是好像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plis可以的,你说的这些都有,去网上找找教程

你好,我已经进行simplis的电路搭建,有好多模块貌似没有该怎么办,比如理想的比较器,仅有一个对地基准的compara,是要用运放改变slew rate去搭建一个理想的吗?或者说有库可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均模型的话,看 《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张卫平 著,这本书有介绍BUCK-BOOST模型,可以拿来设计PID ...

当buckboost的操作模式不再是传统方式,比如四开关buckboost,在Vin=Vout附近为了某些因素的考量,开关管的动作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是不是每碰到一个新的开关操作与控制方式的buckboost 都要去列平均模型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buckboost的操作模式不再是传统方式,比如四开关buckboost,在Vin=Vout附近为了某些因素的考量,开关管 ...

好吧,可能你用的控制方法的具体模态和我知道的不一样,但是使用平均模型建模应该比较简单的,比描述函数什么的简单多了吧,只需要考虑开关平均,不需要考虑文波和边带效应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经进行simplis的电路搭建,有好多模块貌似没有该怎么办,比如理想的比较器,仅有一个对地基准 ...

这种不行吗

或者全部用这种参数运放作为比较器或者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buckboost的操作模式不再是传统方式,比如四开关buckboost,在Vin=Vout附近为了某些因素的考量,开关管 ...

峰值电流模的四开关Buck-Boost,有几种过渡模式小信号建模和普通的Buck还有Boost差别不大。你复现的那篇没记错的话类似于一个Buck一个Boost拼成一个周期,我觉得建模出来可能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电流模的四开关Buck-Boost,有几种过渡模式小信号建模和普通的Buck还有Boost差别不大。你复现的那篇 ...

好的,目前我已将simplis框架搭建完毕 有两个问题:

1.对于PID补偿部分,我利用opamp去构建(更改输出阻抗)跟在cadence里用OTA构建会一致吗? 该如何设定这部分的参数
(理论上OTA跟OPamp用于PID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结构,但是在cadence里做过一个buck 利用的就是OTA搭建的Opamp形式的PID补偿,发现是可以的,不知道在simplis会有更严格的限定要求吗?因为AC仿真出来的图片一直错误,所以暂时无法用simplis验证)
2.电路在做AC分析的时候POP会报错,更改多次无果,该怎么办,最低频率点该如何去寻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目前我已将simplis框架搭建完毕 有两个问题:

1.对于PID补偿部分,我利用opamp去构建(更改输出阻 ...

1、可以的,就加简单的OTA加二型补偿是可以的

2、你有没有加POP Trigger?加在时钟或者开关节点的地方就可以,之前没有遇到AC报错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的,就加简单的OTA加二型补偿是可以的

2、你有没有加POP Trigger?加在时钟或者开关节点的地方就 ...

加了 目前是这样,AC现在又行了,只是AC结果似乎有些问题,放上几张图片,首先是我的simplis图,内部自己做了edge_detector跟deadtime ctrl封装,晶体管用理想开关加体二极管构成。随后是环路AC仿真结果利用probe做VERR/VERR_AC 的bode图跟VERR/Vout的bode图,出现的增益很奇怪 不知道哪有问题,同时也将Opamp设置附上

原理图一览

原理图一览

Opamp设置为OTA

Opamp设置为OTA

Loop gain

Loop gain

单纯PID

单纯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行吗

或者全部用这种参数运放作为比较器或者运放

不知道是否为版本问题,第一个我仿真验证的结果是只能跟GND进行比较,同时设置窗口也不是这样,因此后续我就是用的Opamp设置slew rate变成比较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 目前是这样,AC现在又行了,只是AC结果似乎有些问题,放上几张图片,首先是我的simplis图,内部自己 ...

这就只有自己调了,看看时序对不对,看看系统环路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只有自己调了,看看时序对不对,看看系统环路对不对

只是我单独把PID拉出来验证也是这样的,但是同样的参数已经在cadence仿真过了 不该是这个图形

bode图

bode图

单独验证图

单独验证图

网友(2023-08-23):
可以发一下这篇论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本人基础很差)请问“利用状态平均或针对COT/AOT等的描述函数法进行建模”有相关的资料吗,也想好好地 ...

状态平均法太难懂。还是平均法更直观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