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40nm LVS不过

楼主(2023-05-20):
S家40nm LVS不过,详情请看截图,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上图中除了下图截图一项没有勾选外,其他不变,可以出结果,但是结果里面还是有错.

网友A:
pin label不对吧?用M1TXT  drawin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label不对吧?用M1TXT  drawing吧?

能不能清楚点

网友A:
VDD、VSS、A、Y这几个字用layer:M1TXT 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VSS、A、Y这几个字用layer:M1TXT drawing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关于pin用的什么层,你可以先调一个数字库里面的版图出来,看一下数字版图的pin用的哪一层

网友:
看看有个LVS INJECT LIGIC的选项,关了它试试行不行。

网友:
仔细检查,没有识别到器件

网友:
需要include一个文件,网表格式的,simc就是这么扯淡

网友B:
是不是没添加空表头那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添加空表头那个文件

我感觉也是,s家就是加这个表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添加空表头那个文件

加过了

网友C:
把区分大小的开关关了。不区分大小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区分大小的开关关了。不区分大小写试试

在哪里设置

网友D:
lvs报的是你版图中用到的管子电路中没有,而电路中的管子版图中没有,所以就是lvs没有识别管子,你看看版图中用的管子根电路中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看你的Y是打在M2上的,pin层次看对不对呢?而且显示not define subckts的warning,可能是inlude的路径或者文件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vs报的是你版图中用到的管子电路中没有,而电路中的管子版图中没有,所以就是lvs没有识别管子,你看看版图 ...

我是用XL导进来的,这个应该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Y是打在M2上的,pin层次看对不对呢?而且显示not define subckts的warning,可能是inlude的路径或者文 ...

"可能是inlude的路径或者文件有问题呢?"请问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inlude的路径或者文件有问题呢?"请问这个怎么设置?

你可以把cdl里的include的那条先删掉,然后在你添加cdl那里再添加那个你原先include那个文件试试,两个文件共存,还要确定Y那个pin是不是打在对应的metal层,Y底下那个metal看着不是m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XL导进来的,这个应该不存在

不要过于相信工具,把每个管子选中后点一下Q看一下属性不是什么很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