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里的电流反馈放大器增益计算怎么写成这样

楼主(2023-05-20):
理论中指出电流反馈放大器的电压模式环路增益表示成这样,但是X点不是和输出是一个点吗,为啥可以写成这样

网友A:
1、在Vx断开与Vo的连接;
2、假设有一个小信号灌进Vx;
3、小信号从Vx进入、经过Current Amplifier 后到达Vo;
4、得到你的附件的表达式,这就是Vx到Vo的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Vx断开与Vo的连接;
2、假设有一个小信号灌进Vx;
3、小信号从Vx进入、经过Current Amplifier 后到达V ...

非常感谢大神,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