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器的位置

楼主(2023-05-20):
为什么在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的低阻抗节点处的增加斩波器,为什么不在放大器的输出端直接加一个斩波器

网友A:
输出端是高阻抗节点,斩波效果是最好的,但是信号建立是最差的,所以一般cascode管就不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是高阻抗节点,斩波效果是最好的,但是信号建立是最差的,所以一般cascode管就不斩了 ...

大神能细说一下吗,这个和信号建立有什么关系

网友:
再一次看到这个结构,这是一个单端输出的折叠cascode,没办法在输出端加斩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细说一下吗,这个和信号建立有什么关系

仿真的时候你应该会发现斩波会引入glitch,高阻抗结点R大,RC建立时间就长信号就难以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时候你应该会发现斩波会引入glitch,高阻抗结点R大,RC建立时间就长信号就难以稳定下来。
...

非常感谢大神

网友:
想问一下斩波频率的问题,斩波频率是不是要大于GBW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