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输出噪声频谱

楼主(2023-05-20):
LDO系统的总输出噪声频谱密度表示成这个式子,怎么理解电阻R2在输出端的噪声频谱密度

楼主:
大神,放大器的另一输入端为什么可以等效接地

网友A:
可以试试把Sn,R2 当成一个输入信号,计算这个输入信号到输出的增益,看看它在输出端长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放大器的另一输入端为什么可以等效接地

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Sn,R2 当成一个输入信号,计算这个输入信号到输出的增益,看看它在输出端长什么样子 ...

感谢大神,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