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R drop 分析

楼主(2023-05-20):
有朋友熟悉IR drop分析背后的算法吗,有几个点比较好奇

1. 为什么IR跟EM会放在一起,因为都是在供电网络上的分析,并且都跟电流有关吗?
2. IR drop 分析 (static/dynamic) 考虑电感吗,分析的是RC网络还是RLC
3. Redhawk和Voltus会说他们在sign off达到了spice level accuracy,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实际的算法是spice吗?但是从运行时间来看肯定不是单纯的spice,感觉是先做power grid library对power grid 进行了一些reduction,然后再是spice?

可能问的比较细,如果有大佬愿意简单讲讲,不胜感激

网友:
1.power EM会和IR一起分析,signal EM不会,一起分析的原因是,在算IR的过程中,就会算power、ground net上的电流,顺便就把em算了; 2.dynamic考虑电感,static不考虑;3.redhawk用的APL文件,基本算是spice仿真得到,voltus用的PGV,好像也是spice仿真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