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电路怎样实现一个简单的延迟Z^(-1)呢?

楼主(2023-05-20):
请教大家。

网友A:
sample/hold
LC
DFF (CML ba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le/hold
LC
DFF (CML based)

谢谢,没太看懂,是模拟信号啊,能否用DFF吗?

网友B:
参考NS-SAR ADC里的FIR滤波器。C.C. Liu那篇ISSCC就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没太看懂,是模拟信号啊,能否用DFF吗?

if you signal is fast enough, then the CML based DFF is essentially an analog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NS-SAR ADC里的FIR滤波器。C.C. Liu那篇ISSCC就讲得很清楚了

谢谢,麻烦说下题目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you signal is fast enough, then the CML based DFF is essentially an analog circuit

你好,我还是不太理解,请问有这方面的paper或者book吗?

网友:
DFF比较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麻烦说下题目可以吗?

A 0.46mW 5MHz-BW 79.7dB-SNDR noise-shaping SAR ADC with dynamic-amplifier-based FIR-IIR filter

其实本质上就是两个电容交替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0.46mW 5MHz-BW 79.7dB-SNDR noise-shaping SAR ADC with dynamic-amplifier-based FIR-IIR filter

其 ...

谢谢,两个电容交替采样,岂不是跟time-interleaved差不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