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N65工艺,DRC报错,求解答

楼主(2023-05-21):
TSMC N65画了个INV,DRC报错,有点看不懂,这些错误需要管它吗?求解答,谢谢

网友:
应该不用管,到顶层再说

网友:
大多都是seal ring的报错,检查一下你的规则文件相应的seal ring是不是对应版本

网友A:
DOD DPO是dummy OD 和dummy poly 的缩写,这个到顶层用脚本加dummy的时候自动加上再跑drc就没有了。

网友:
去看看RULE行不,搜索一下关键词,得学会自己学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D DPO是dummy OD 和dummy poly 的缩写,这个到顶层用脚本加dummy的时候自动加上再跑drc就没有了。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DRC的错可以去designer rule里面search,rule 里面都有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