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楼主(2023-05-21):
请教下 home下面有个   .calibrewb_space文件夹,这个是干嘛的。貌似是控制calibre的一些参数。可以删除吗。谢谢了

网友:
wb_space,,不知道,你可以进入看看里卖有啥内容就知道了么

网友:
有一个文件写的calibre的binkey其他貌似也是一些preference 的保存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