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VIP]saw bvalid assertion for id 0. but no corresponding transaction found.

楼主(2023-05-21):
请问一下,axi vip写数据已看到波形上有bresp=0,bvalid拉高,但是get_response(rsp, tr.get_transaction_id())一直等不到呢,报错 [sample()]saw bvalid assertion for id 0. but no corresponding transaction found.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报错意思是 采样到bvalid且bid为0,但没有对应的awid为0的trans 对应,你看下id是否一致

网友B:
各通道的id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意思是 采样到bvalid且bid为0,但没有对应的awid为0的trans 对应,你看下id是否一致 ...

确实是id不一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通道的id不匹配

嗯,发现确实不一致,谢谢啦

网友C(2024-08-09):
引用 网友A:
报错意思是 采样到bvalid且bid为0,但没有对应的awid为0的trans 对应,你看下id是否一致 ...

哈喽,请教一下,如果id都一一致还报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2024-10-30):
引用 网友C:
哈喽,请教一下,如果id都一一致还报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你看看是不是由于outstanding 设置和id不匹配导致

网友E(2025-02-24):
引用 网友C:
哈喽,请教一下,如果id都一一致还报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我这边是因为没有配置好vip的id_width,实际的rtl 的bid位宽是4bit,但是我在config文件中配置的是8bit,导致vip发的大于4bit的bid号,但是被rtl给截断了,所以vip和rtl的id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看看是不是由于outstanding 设置和id不匹配导致

谢谢~已经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是因为没有配置好vip的id_width,实际的rtl 的bid位宽是4bit,但是我在config文件中配置的是8bit,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