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向选择求助

楼主(2023-05-21):
研究生在读,现在需要从chiplet的处理器设计,总线设计和安全处理器设计(可信计算)三个方向选一个?求助前辈们给点建议,最好能说说理由,感谢大家了!!

网友A:
建议可信计算,一是比较好出论文,可以提出创新的想法和思路;二是应用范围也相当广,利用以后就业;

网友B:
(1)chiplet的处理器设计 --> 可以较为专注并且长久, 也容易转到ARM , DSP...等

(2)总线设计 --> I/O 种类多, Generation多, devices 接触多, 出问题也会较多

(3)安全处理器设计(可信计算)--> reliability 范围太广, 连各类的记忆体也是有"reliability"的issues
所以"安全处理器" 似乎无法cover 可信计算的整体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hiplet的处理器设计 --> 可以较为专注并且长久, 也容易转到ARM , DSP...等

(2)总线设计 --> I/O 种类 ...

感谢前辈的解答和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可信计算,一是比较好出论文,可以提出创新的想法和思路;二是应用范围也相当广,利用以后就业; ...

感谢前辈